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200连网线制作

楼主(2002-12-10):
有二(或多)台S7-200PLC,每台PLC带一台TD200,两台PLC相隔很远,欲实现PPI网络通讯,没有西门子的网络连接器,如何制作网络接头及线路连接,TD200外部供电。

网友(2001-11-21):
如果TD200距离PLC在2.5米以内,可以不用外部供电。

网友A(2002-12-07):
大兄弟,我和你的系统差不多啊,我现在郁闷死了。我头一次这个PLC啊。我用的是s7-200

网友B:
可以买个国产的,比如这个:PPI-G 西门子PLC用RS485通讯口光隔离保护器 http://www.fourstar-dy.com/ppi-g.htm

网友C:
你们的问题很好解决,只要买一带编程口的网络连接器即可。 我处有国产的网络连接器,插在plc上,再将TD200插在网络连接器上,利用网络连接器即可联网了。 电话:025-4610685、4603190、013182889102

网友:
“PPI-G 西门子PLC用RS485通讯口光隔离保护器”是不是RS485中继器?我的5台S7-226的PLC有1.5KM,其中中间的2个要带TD-200,不知道怎么连接?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西门子S7200的编程口是RS422的,好像用一个普通的RS422/485-RS232的转换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根据他们网站上的介绍,PPI-G可以做中继器用(不过我没用过),比siemems的原装货便宜多了,(但速率不高,在通讯速率较高的场合最好用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