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200HG数据读取

楼主(2002-12-10):
通过COMPOWAY/F通讯得到8个字的PV值,(DM0000=3330、DM0001=3330、DM0002=3330、DM0003=3330、DM0004=3330、DM0005=3330、DM0006=3331、DM0007=3436)。而实际PV值为31,请问使用什麽指令可以用十进制显示出来。谢谢指教!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

楼主:
请真正的高手指教!

网友B:
试一试ASCII转HEX或BCD指令。

楼主:
谢谢Mr.C。按编程手册用HEX指令可以将ASCII码的“46”转成HEX的“1111”,但运行一次后,显示的是“12336”。为什麽?请指教。

网友B:
可能是监视数据格式的问题:1111=F,ie ASCII 46,12336=3030Hex, ASCII->Hex,ASCII->Hexidecimal,我这里没有C200,没法做实验,另外注意指令HEX S,Di,D的Di格式。

楼主:
非常感谢Mr.C.我已经作出来了。

网友C:
我想问一下石岛兄,你那个200H的编程电缆和软件买来多少啊,我也想买个玩玩啊,有机会一起研究啊 发我email好吗, alick9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