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两个三菱PLC之间如何通讯

楼主(2002-12-10):
请教各位: 如果两个三菱PLC之间用RS485串联,它们之间如何通讯?是否在其内部开出公共的数据区?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1-08-21):
Please call 021-64183063

网友B(2002-11-22):
你仔细看一下三菱的通讯手册不就知道了。

网友C:
采用并行连接最方便,主站 m8070 on;从站m8071 on 主站m800-m899/d490-d499自动通讯从站可读 从站m900-m999/d500-d509自动通讯从站可读

网友D:
最好看通信手册

网友E:
三水你好?你有三菱的通信手册吗?给我一份好吗? jghdg_804@163.com

网友F:
三水你好?你有三菱的通信手册吗?给我一份好吗? EANN77927@SINA.COM 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