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力稳压器原理

楼主(2002-12-11):
各路豪杰: 本人在了解电力稳压器原理时,碰到一个问题,如SBW系列稳压器它一般采用什么作为电压反馈单元,又是采用什么算法进行信号处理,从而输出模拟量信号带动外部伺服电机控制调压器的旋转。控制器用的是单片机还是PLC还是运动控制器?

网友A(2008-01-13):
三相大功率补偿式稳压器该系列稳压器电源是采用输出端取样,伺服电机控制柱式调压器连动来改变补偿变压器的输出补偿量,并实行迭加或迭减来达到稳压目的。其特点是容量大,效率高,无波形畸变,使用维护简便,运行可靠,适用于任何性质的负载,也适应于电源电压低,波动幅度大的低压配电网的末端用户及负载变动大的用电设备。
控制器用的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