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omron的CPM2通迅如何传送控制字?

楼主(2002-12-11):
现有上位机与一台Omron的CPM2组成的系统,要检测几组负载,现在运行LabView的环境中,当按下“YES”键后,labview传输给PLC命令,让它驱动第一组负载,按第二次“YES”时,驱动第二组负载,如此进行。现在想请教各位:传输给PLC的控制命令应该怎么写,比如写到PLC的DM区,它的字码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第一次写个“0”,第二次写个“1”

网友A(2006-02-03):
可以这样。。
首先写1到一个地址里面。(如W100)驱动第一组负载
然后写2到一个地址里面。(如W100)驱动第二组负载
里面的逻辑可以自己做
你写的数字跟你的逻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