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触发电路问题

楼主(2002-12-11):
我正在维修一块用于可控硅触发电路,没有资料也不知道厂家,好像是采用光电耦合器同步,线性变阻式光电耦合器触发。光电耦合器的型号打磨掉了。现在三相坏了两相。都是变阻式光电耦合器坏了。那位朋友能提供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哪有买的?

网友A(2002-10-10):
我公司生产三相可控硅触发器。 PT-3P三相交流电源功率调节器 PT-3P为采用西门子等进口集成电路构成的三相可控硅交流调压触发电路板。可广泛用于星形有零线、星形无零线或三角形负载可控硅的触发。既可用于三相交流全控调压,也可用于三相交流半控调压。 ☆主要参数: 额定电压:三相AC380V; 控制方式:移相触发,调压范围0 - 95%; 控制信号:4 – 20mA、0 – 20mA、0 – 5V、0 – 10V等;标准产品4 –20mA; 触发脉冲:脉宽≮140mS、幅度≮5V(20Ω负载),双脉冲触发,由脉冲变压器输出; 外形尺寸:166×127×40mm(L×W×H) ; 功率消耗:3W; 使用环境:-20 ─ +70℃,RH 90% Max. ☆ 使用接线图:   图1典型应用(控制信号输入)  图2手动调节(电位器RM:10kΩ) 图3触发双向可控硅 (不推荐使用) ☆ 调整要点: 电位器 RP1:信号输入偏置调整(可无此电位器) RP2:信号放大倍数调整 RP3、RP4、RP5:各相初始导通角调整 本调节器使用调整十分方便,出厂时己按常规使用的负载三角形及星形无零线方式调妥。在星形有零线方式使用时,要通过RP3、RP4、RP5重新调整初始导通角。由于用户现场的三相电源可能不完全平衡,引起负载电压不平衡时,可微调初始导通角电位器。使用中如果调乱,请交经销单位解决。 ☆ 使用注意事项: 1. 通电前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正确,避免造成元件损坏; 2. R、S、T端三相380V电源应按正相序依图联接,并与可控硅主回路三相电源保持相位一致。接法不正确会导致可控硅失控,负载电压不可调。在负载不允许上电即加满电压时,可先用模拟负载进行调试。 3. 可控硅应加必要的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4. 三相负载可为星形或三角形接法,但采用可控硅三相半控(可控硅与二极管反并联)调压时,星形负载不可接零线。用于负载星形无零线接法或三角形接法时,PT-3P板的N端不必接零线。 5. 本调节器用于双向可控硅时,如遇大容量元件触发困难,可改用负触发或将板上的两组触发脉冲信号串联使用。 ☆ 三相交流调压几种负载接法方式比较: 1. 负载星形接法: ① 全控有零线:此时相当于三个独立的单相系统,即使三相完全平衡,零线也不可能像普通三相正弦波系统那样电流为零。可控硅输出电流存在着奇次谐波,α=90°时三次谐 波电流最大,通过零线造成零序直流电流,不仅加大了损耗,还造成电网直流分量。 ② 全控无零线:由于无零线,奇次谐波无通路,避免了上述缺点。 ③ 半控(无零线):正负半波电压不对称,高次谐波中有奇次也有偶次谐波。 2.负载三角形接法:类似星形无零线系统。 北京凯擎科贸公司 我公司为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多年来从事于电气自动化控制工程,涉及温度、压力、流量、速度、位移、电压、电流、功率等工业参量控制,集合了由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技术工人组成的一批优秀人才,曾多次承担过国家级、部级大型控制装备项目的研制,现外承接电气控制系统设计、选型、现场安装、整体综合调试全套服务。 本公司做过的工程业绩有: 1 中国工程院沈德忠院士清华大学实验室的全部控制设备的研制。 2 中非集团人工晶体研究院的18台2500吨两面顶金刚石压机的电控设备(部级项目)。 3 中非集团人工晶体研究院的6000吨两面顶金刚石压机的电控设备,采用日本横河DCS系统(国家计委项目)。 4 北京烁光晶体制造有限公司的100台晶体生长设备的电气控制。 5 北京工业大学环化系、山东大学西斯克公司等晶体生长控制系统。 6 国家地震局的高温高压实验室控制系统的组建。 7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和地球化学所的高温高压实验室设备的改造。 8 北京金轮有限公司的控制系统。 9 兵总河南中南机械厂的压力温度控制系统。 10 北京星恒电源有限公司的化工生产设备的制系统。 11 北京美利讯世界商用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的大型化工装备的电气控制。 12 北京科技大学高温离子喷涂设备的电气控制。 13 以及胜利油田、长沙矿冶研究院、厦门鑫泉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三元奶制品公司、北京钢铁研究总院、长沙超硬材料厂,北京蓝龙金刚石厂、冶金地质勘探局等。 本公司代理和销售的产品有: 1 日本山武、岛电、东邦,韩国韩荣、Autonics智能温度控制和智能调节仪表。。 2 美国Honeywell、SMI公司压力、流量、光电、载荷、位移传感器。 3 Honeywell 、Toky接近开关。 4 西门子、三肯、富士、日立、ABB、LG变频器。 5 欧姆龙、日立、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 6 美国雷泰红外测温仪。 7 韩国LG、西门子、ABB低压电器(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 8 日本SanRex、德国西门康各品种可控硅及单相三相触发调功板。 9 巡检仪、流量积算仪、计数器、计时器、旋转编码器。 10 金刚石压机控制器及晶体生长控制器等成套产品。 当您选用以上产品的同时,本公司资深工控专家的支持和服务将时刻伴随着您。欢迎各界朋友合作!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甲331 怡升园商务公寓6-702室 (100080) 电话: (010)82672976/7/8/9--8014, 13801155225 传真: (010)82672979 联系人:原继正 E-mail:yjz@95777.com

网友B(2002-12-06):
这种东西没必要修了吧,买一个新的才几百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成本价成交。

网友C:
你那是几角的啊,可能一般的光电耦合器就行,不一定几相都要用,你自己看它的输出部分后再分析一下功能作用自己去找吧。

网友D(2009-03-23):
一般是MOC3021

网友E(2009-05-29):
什么变阻光电耦合器?是MC3042光电耦合器!!!!!!!!!!(6个脚的)

网友E:
用MC3042作脉冲分配。PC821为三相同步电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