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2-12-11):
我的机器采用西门子S7 224,许多机器都很正常,但最近有一台开机时,发现程序没有了。只好重新DOWNLOAD,机器又正常。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A:
该换电池了

网友B:
赞成楼上的观点.

楼主:
S7 224的程序是写在EEPROM上,属于免维护。

网友C:
你的程序很大吗?现在224支持的是8M的程序存储量,如果超过8M,断电200小时后就会丢失程序

楼主:
我的程序很小,才十几K。

网友C:
估计坏了。你的程序有没有次数限制

楼主:
我的程序没有次数限制 ,已使用了几十个拷贝,都很正常。而且这台S7重新DOWNLOAD,它又可以正常运行。会不会是这台S7 224的EEPROM有缺陷?

网友C:
对不起,上次我说错了,西门子的S7-200系列的PLC的程序存储量是8K。你在软件下,点编译所有程序按键,编译后在说明对话框内会告诉你你的程序有多大!如果超过8K,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实在对不起!上次打错了,今天看到帖子才发现!不好意思! 你说你的程序比较小,可能不会超量。我编过的最大的程序才将近7K。 你的程序丢失后,先别重新DOWNLOAD,首先用电脑坚控一下PLC的所有SM位,它的程序丢失的原因可能在它的内部位上找到原因!

楼主:
谢谢玄弓小子的指点!很可惜,没有先监控SM位。因以前没太在意程序的大小,刚才编译,得知程序才1K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