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dard alarm display 的问题
银河飞龙:

楼主(2002-12-11):
症状:报警事件到来之后,经过几个窗口切换,有10多分钟的时间,报警事件的显示就没有了,那位大侠碰到过!!!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后台alarm.exe和alarmmgr.exe是否运行,如果没有运行,把这两个应用程序运行起来,问题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