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B的MSCOMM做在一个程序中实行通讯发送接收呢?

楼主(2002-12-11):
我买了一根两端均是母口的串行线,想分别连在计算机的COM1和COM2上组成回路,把端口的2和3对调,打开两个串口调试器程序测试可以发送和接收,但是如何用VB的MSCOMM做在一个程序中实行通讯发送接收呢?困难是MSCOMM只能用于一个端口

网友A:
用两个MSCOMM就行了

楼主:
一个MSCOOMM对应一个端口,对吗?但是如何把MSCOMM1发送的数据传至MSCOMM2呢?

楼主:
谢谢大家,我做两个程序,一个将COMMPORT=1,另一个将COMMPORT=2,然后同时打开 这两个程序,此时一个程序点击发送,另一个按接收是可以收到的,问题是我想把两个程序合成一个程序,在一个程序内发送与接收。请各位高手出出点子,两个程序代码如下: 第一个程序 FORM1 Private Sub cmdexit_Click()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cmdreceive_Click() Dim buf$ buf = Trim(MSComm1.Input) If Len(buf) = 0 Then txtreceive.Text = Empty Else txtreceive.Text = buf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mdsend_Click() MSComm1.Output = Trim(txtsend.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CLS_Click() txtsend = "" txtreceive = ""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2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第二个程序FORM2 Private Sub cmdexit_Click()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cmdreceive_Click() Dim buf$ buf = Trim(MSComm1.Input) If Len(buf) = 0 Then txtreceive.Text = Empty Else txtreceive.Text = buf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mdsend_Click() MSComm1.Output = Trim(txtsend.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CLS_Click() txtsend = "" txtreceive = ""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2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网友B:
不用两个,用一个就可以了 我这里有一个,是我们毕业设计 谁要啊?

网友C: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1 mscomm2.commport=2 mscomm1.portopen=true mscomm2.portopen=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mdsend_click() mscomm1.output=trim(txtsend.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cmdreceive_click() receive.text=mscomm2.input end sub 我试过了,你再试一试,有问题,在联系。

网友D:
我想最好使用MSCOMM的事件编程功能

网友E:
欢迎到我的网站作客:http://aki.diy.163.com。在这里也许可以找到你有用的东东.

网友F:
哪位高人知道使用VB可直接读写西门子CPU315的DB块的源程序或控件,请借小弟一观,万分感谢!!!!! linzhang2002@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