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7200

楼主(2002-12-12):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PCI-7200卡的应用我买了一块PCI-7200的卡由于要将输入输出数据转换为 3.3V的数据流, 必须考虑其方向,因此想问一下: I_ACK,I_REQ,I_TRG是否是输入而O_ACK,O_REQ,O_TRG是输出他们之间已明显分开还是双向的I/O口呢?

网友A:
I_ACK,I_REQ,I_TRG是输入,而O_ACK,O_REQ,O_TRG是输出,他们之间已明显分开。 请问你所说的3.3V数据流是什麽意思?

网友A:
非常感谢Y111的提示,而我所说的3.3V数据流是指我们要将PCI-7200卡输入输出的数据(为5V)转换为3.3V的输入输出数据,因电平转换芯片(5V--3.3V)带有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