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能否讲述一下高压变频器的接地问题

楼主(2002-12-12):
高压变频器电气上是个大系统,必须确保操作安全,而接地与安全紧密相关,斑竹能否进行讲述?

网友A:
斑竹实在太忙,鄙人代答。 接地问题不仅是安全问题 一般来讲,接地的目的有两种,一是为了安全;二是系统抗干扰; 在高压系统中,两者的处理都异常重要。 为了安全,柜体及进出线的屏蔽必须可靠接地; 为了系统可靠运行,控制箱及相关必须可靠接地; 两者分开接地,然后点接于公共接地点。

网友B:
请问版主 国内外高压变频器功率最小一般在多少KW以上?

网友C:
据我了解,一般国外的系统在220KW以上即采用高压,可能是考虑到长期运行效率的问题。

楼主:
一剑先生: 您说的柜体进出线是不是指控制信号和检测信号线,它们是不是应该和控制箱共同接地呢?因为这些线多直接连接到控制箱上

网友A:
柜体进出线是指高压线,它们有屏蔽层,屏蔽层接地。 控制接地有专门的接地端,然后再与总接地点接。

楼主:
谢谢一剑先生,还有个问题,您对三相高压中点接地什么看法? 如果三相中点接地,那高压屏蔽层还可以接地吗? 另外,并不是都所有公司的高压线缆都有屏蔽层,如abb等

网友A:
三相中点接地,高压屏蔽层还可以接地。 可不可以接地,主要从系统电路上分析。 有屏蔽层的高压线缆是通用的,非公司提供的。

楼主:
谢谢一剑先生的回答:) 出售变频器的公司当然一般不提供线缆,但是,线缆的接地问题是由谁负责呢?是变频器用户手册中说明、调试人员负责、还是用户自己去处理呢?

网友A:
应该由施工安装方或厂方来做,必要时调试人员指导。

网友D(2009-05-18):
请问高压变频器三相中点是否应该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高压变频器三相中点是否应该接地

中心点悬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