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vf a43a015为何在低频下不能驱动电机

楼主(2002-12-12):
各位高人: 小弟有个情况请求帮助解决: 我用BVF A43a015 去驱动普通的卷扬机(11米/min),当主动频率为10HZ时变频器 面板看见频率在变化,表明已经开始输出,但这时电机不能动,用数字表测输出端三相电压 为170V左右且三相平衡,于是将主动频率调高至30HZ,这时电机可以转动,而这时的输出电 压明显升高,请问何解? 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明显的力矩不够,我在起重机方面有一定经验,用意大利SIEI,效果特别好,而且制动单元相当好,甚至超过安川.如果各大侠,在起重机方面需要帮助,可以致电021-68759190转801分机,13311962282 惠先生.

楼主:
to: 惠惠先生,感谢您的指教,如果我不能找到意大利的SIEI,可以用另外的 品牌代替吗?

网友B:
用磁通控制试试!不过真正有此功能的变频器不是很多!

网友A:
myhr 查看一下普通的卷扬机电机里面是否有制动装置

楼主:
to 小路: 我看电机里面是没有制动装置的,我想应该是力矩不够, 可能贝特在低频时的力矩较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