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2-12-12):
本人刚接触plc,请请教各位大虾几个问题 1.我要通过plc控制交流伺服电机,可询问有的plc厂商说,一个plc只能控制最多2个交流伺服电机,所以想询问大家这是真的吗? 2.接交流伺服电机plc是不是要继电器输出啊? 3.是不是一般一个plc和一个pc 通过串口和pc相连啊,如果我有两个plc和pc 相连该怎么办 请各位大虾不要笑话,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A:
1.是真的,但完成复杂控制PLC编程比较难,如圆等,建议使用FX2N-20GM进行2轴定位。 2。要晶体管输出型,FX1S,FX1N,FX2N型均可,如FX2N-32MT等。 3。编程时,一个plc和pc串口相连,你那是计算机连接,最多可达16台。 周先生 0755-26360051 13922868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