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晶体管输出与继电器输出有什么 区别

楼主(2002-12-12):
请各位大虾详细说一下晶体管输出与继电器输出有什么区别 谢谢 菜鸟提问

网友A:
嘿嘿。你用AC和DC电源试一试就知道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B:
继电器输出抗干扰能力较强,负载能力大,可以连接交流负载和直流负载,但响应速度相对较慢,转换频率低。另外由于触点短开时产生电弧,给控制系统增加干扰。晶体管输出响应速度快,但负载能力小,只能连接直流负载.

网友C:
1.晶体管输出只能接DC负载,继电器输出,负载接AC和DC都可以。 2.晶体管输出工作频率较高,继电器输出工作频率较低。 3.晶体管输出一般都内置过载保护,继电器输出就没有。 4.普通晶体管输出模块,最大输出电流是0.5A,普通继电器输出,如接电阻性负载,那么负载电流为2A。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microtomato说的对

网友E(2005-06-22):
晶体管输出接DC负载。继电器输出接AC或DC都可以。

网友F:
继电器开关次数到10几万--〉n0万就到寿命了, 晶体管至少加两个数量级

网友G:
现在都是用双向晶闸管,直交流都是可以用的职

网友H:
看来这有特点

网友I:
寿命不同而已,反应不同

网友J:
晶体管地寿命长。响应速度快,但是输出电流有限 继电器的电流大,双向导通。 各有优缺点,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了。

网友K:
简单一点 继电器是个开关 晶体管是个控制点

网友L:
说了这么多你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M: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变频器的输出也是电子控制的,固态继电器也是电子控制的.......。

网友N:
继电器是有触点开关,晶体管是无触点开关

网友O:
看是固态继电器还是电磁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