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变频干扰

楼主(2002-12-12):
我在安装ABB变频器时遇到以下问题,当变频器启动时,安装在同一个柜子里的两个9A的接触器会同时吸合造成短路烧毁,这两个接触器是用来完成一个三相380V电动阀开关的,电动阀电机只有200W,由PLC控制,这两个接触器在硬件和PLC软件中都做了互锁设计。后来为了工程交工,我将接触器换成45A时才解决问题。请问各位专家,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网友A:
阳阳先生:    我告诉你怎么做,将输入端、输出端电缆加长,将电缆盘它几圈,形似盘弹簧一样,4至5圈即可解决干扰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请您回电:   010-63336909,63336910       一位高手指路

网友B:
干扰也不致于9A的接触器会吸合吧!

网友C:
LXK 有效吗?我还每听说电缆盘它几圈,抗干扰的

网友D:
PLC程序有误。

网友E:
在交流接触器控制线圈上并联阻、容吸收会好些。

网友F:
接地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