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E-VIEW 与 OMRON 通信

楼主(2002-12-13):
各位高手,我在使用E-VIEW与OMRON通信时,我做了大约有30个画面,在实际调试时,有的画面能通讯上,然而有的画面却不能通讯上,我不知为何因,请教各位高手。 我的信箱:jsyx@yh-lh.com

网友A:
楼上你好: 30个画面肯定没有问题,我作多用到了152个画面。 通讯不上或者速度慢有这么几个原因: 1、一页画面上尽量使用PLC的一片连续地址;单页画面上数据量做好在100个以内。因为一旦数据量大或者地址不连续,一个周期内读不完,触摸屏就会不停的向PLC要数据 2、另外,由于e-view的速度比较快,如果PLC中的中断或者子程序运算量大,导致PLC的一个扫描周期不够用,也是通讯慢的一个原因 3、e-view中的DF等元件尽量用的少一些,读取周期长一些 4、考虑到现场的干扰,232方式通讯就要考虑距离了。同时线要屏蔽 如果实验室中没有问题,现场出了问题,那基本是干扰 如果你在上海或者深圳的话,只用拿的不是水货,可以到e-view的大陆本部让那里的工程师帮助调试--免费的。 如果在外地,可将文件的.CMP文件发给上海或深圳--一定要提供产品编号和型号。请求那里的帮助! 上海:shtech@easyview.com.cn 深圳:zhuhf@easyview.com.cn

网友B:
可能是,OMRON的DM区是BCD码,你在屏上显示的画面如果是PLC控制画面时候,有的画面却不能通讯上,我想可能是通讯协议不好,你只有改变画面编号,才能完全显示.

网友A:
我们的欧姆龙客户太多了 肯定没有问题 我无法判断你的问题具体再哪里 方便的话到我们公司来测试

网友C:
eVIEW的软件界面太不友好了

网友A:
认同,每个人有自己的审美观点 希望楼上多提建议 我们只能做到让大多数人满意,而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