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B+网运行3月突然不通了,咱办????

楼主(2002-12-13):
MB+网运行3月后,突然不通了,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首先察察网线是否通,这种毛病最容易出现(用万用表量接计算机 的接头出的信号显示不是终端电阻的二分之一) 然后看看mb+网卡是否在开机时被驱动 最后看看组态软件配置是否正确 这三板斧下来应该可以解决,如果还没好,老兄,你可中了头彩了。 给我写信吧,再慢慢商量。

楼主:
天堂鸟: 先谢谢你的建议! 我是4台PLC(带MB+口)互相交换数据,没有MB+网卡和计算机。所以你说的第2、3条都不存在。 我想网线应该是好的,因为以前测试都是通的。运行期间曾经打雷,有现场仪表被打坏。所以我不知到PLC的MB+口、MB+分支器是否会被打坏,如何检测,请多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B:
可以用一台好的PLC跟其中一个通信,,检查是否为PLC的MB+口电气连接,如果可以,,则问题出在网线或分支器上,,分支器很简单,,检查终端电阻烧毁了没有就可以了,,网络线可以用万用表检查。。,,

网友C:
先看MB+的状态指示灯(应为频闪),确定那个PLC或网段不好。 另外,MB+有防雷击的LIGHTARRESTOR ( 490NAC72100),你可订

网友D:
实在不行,可以采用替换发。将MB+口的T型头替换。很有效奥

网友E(2019-07-11):
MB 通信偶尔报故障中断然后复归,已对该通信电缆进行过更换,更换后通信正常,1月后又出现此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