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台MDV怎么了?

楼主(2002-12-13):
各位大侠: 我有一台西门子37KW MDV 变频器,原来是因为整流桥干掉了,造成驱动和电容板故障,经维修后都完好,试运行5HZ的时候,有显示,但是U V W 没有输出电压,但是他的第137项有电压显示是46.8伏。后来我把他的所有参数都恢复出厂值,连接一台11KW电机,运行方式在电流磁通;V/F;电压平方;在运行的时候还是老样子。后来我在矢量下运行,总是过不了自检测,提示F188。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另,MDV 是否不接电机,或者电机太小都不能运行啊!

网友A:
如果你有说明书,看一下F188故障的解决办法。 设P088=0,在P089输入实际电机定子电阻值。 如不接电机,运行时会显示F188(自动校准失败)

楼主:
我试了,但是仍然是没有输出,有人说是驱动的问题,也有人说是电源的问题,正负15,正负5伏都应该有,管子是好的。 在V/F状态下也不可以,不会是主板有问题吧? 另外: 30KW和37KW的CPU板能不能互换,型号是一样的,都是MDV的? 谢谢!

网友B:
如果模块没坏,驱动绝对没问题,应该是参数问题,西门子的保护很好的,调不好参数就易坏,它的检测多用7800,多数伺服驱动器都用7800。

楼主:
是的!模快没问题,驱动不是很肯定,我觉得问题在CPU板和驱动之间的问题!!可是又不知道在那里?!!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