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大虾救命!位大虾救命!

楼主(2002-12-13):
各 本人想用SIMATIC MACROCOMPUTING 通过猫、电话线连接S7-200 CPU,敢问哪位大虾有辙? 多谢您的指教! Amcorben@sohu.com

网友A:
你用的猫是什么样的,你最好是用那种自动拔号的那种,也就是猫之间连接好以后、加电就能通的那种。

网友B:
请教SIMATIC MACROCOMPUTING 是什么软件? 不过我知道调制解调器通讯很简单,一方设置为自动应答,另方拨号 “ATDT 电话号码”即可 可以找个AT命令手册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