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上新项目,请寄选型资料给我

楼主(2002-12-14):
我公司新上S—NPK复合肥项目,目前我手上选型资料不足,有以下相关产品的供方请寄产品样本到以下地址:(压变、差变、电磁、温度、气动调节阀等) ** 江西省贵溪市化工路一号(335424) 江西贵溪化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徐立涛(收) ** 公司网址:http://www.jxgh.com

网友A:
http://www.szfmd.com

楼主:
感兴趣的的不多吗,好像我在收集资似的。

网友B:
Hottinger Baldwin Messtechnik Gmbh(HBM)座落于德国Darmstadt市,50多年来,在机械测量领域一直保持着世界顶尖水平,主要生产的产品有:HBM称重传感器、力传感器、扭矩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高精度工业测量放大仪表、实验精密测量放大器、数据采集系统以及测量分析软件。 1、力传感器,各型号齐全,最大型号的量程为0-5MN(兆牛顿),最小量程的为0-O.05N,精度等级有0.1%到0.02%不等. 2、扭矩传感器, A、接触式/滑环式,量程最大可达0-10kNm,最小量程为0-10Nm,精度最大可达0.05%; B、非接触式, 扭矩量程:0—25kNm, 最小量程为0-0.1Nm,转速量程0—40000rpm,精度等级范围0.5%—0.1% . 3、压力传感器,量程最小的为0-0.1bar,最大量程为0-3000bar,精度为0.3%—0.1%不等; 4、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WA、电感式标准位移传感器,量程为:2mm,10mm,20mm,50mm,100mm,200mm,300mm,500mm ,线性偏差〈±0.2% WET、经济型电感式位移传感器,量程为:2mm/线性偏差〈±0.3%,10mm/线性偏差<0.9%; DD1、通用应变传感器,额定位移±2.5MM,线性偏差<±0.05% ; W1E,W5K:耐磨电感式测量系统,活塞式,量程为:WIE:±1(2)/线性偏差<±0.2%; W5K:±5(10)/线性偏差<±0.4%. WIT3,W5TK是探针式的,其它与WIE,W5K一样 ! 5、电感式加速度传感器B12,高精度,小尺寸,重量轻,电缆长度到100米,量程为:B12/200:±200m/s²;B12/500:1000m/s² . 6\高精度工业测量放大器 7\实验室、实验及精密测量放大器 8\测试分析软件 (现介绍众产品中的一种) MGCplus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 目前所有的传感器都可以连接,应变式、热电偶、铂100、电感式、压阻式及压电式传感器,电流、电阻、电压、频率,支持CAN总线; 高精度的前置放大器,高速、高分辨率的数字系统,20位的采样分辨率,3组独立时基,2个10V模拟量输出,同步并行采样; 模块结构,系统部件可灵活组合,13种测量模块,19种连接端子板,3种通讯处理器,单机最多可达128个通道; 数据记录与压缩,支持PCMCIA数据记录与压缩,快速显示,可将设计数据与测量数据同时存储。 以上有关信息请浏览www.hbm.com HBM测量技术有限公司武汉代表处 13036133025 粟振中 hbmsu@163.com

网友C:
可以说的详细些么?或者把传真,电话留下 ◆德国GMC公司中国代理 ◆德国GMC公司中国技术服务中心 ●SX V600 VT系列可编程变送器 电量、温度、电阻智能可编程变送器/报警设定器,智能可编程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带通讯接口 ●SX 800 VT系列隔离器(栅) 无源隔离器;有源隔离器/报警器,多通道,报警输出, ●KINAX 角位变送器 测量位移、角位移,标准信号输出 ●A2000 VT可编程多功能电量表 同时测量电压、电流、频率、相位、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有功电度、无功电度及功率因数,带报警输出和通讯接口 ●SX 530VT系列电量变送器 各种电量参数转换为标准信号 ●盘装显示仪、记录仪、多通道控制器,各种标准仪器 GMC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仪表生产厂家之一,其产品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千锤百炼,在德国及欧洲市场具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我公司作为GMC公司的中国代理及产品技术服务中心,已经着手把一些GMC产品介绍给中国用户,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我们将竭诚为广大用户服务,用GMC的优秀产品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主要产品 ECS 能源控制系统 能源过程数字化监测,最优化能量管理 SX 530 VT 系列电量变送器 各种电量参数转换为标准信号 SX V600 VT 系列变送器 电量、温度、智能可编程变送器/报警设定器;智能可编程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A2000 VT 可编程多功能电量表 同时测量电压、电流、频率、相位、有功、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有功、无功电度及功率因数 SX 800 VT 系列隔离器 无源隔离器;有源光电隔离器/报警器,多通道,报警输出。 KINAX 角位变送器 测量位移、角位移,标准信号输出 SX 系列接口仪表 隔离器,隔离放大器及报警设定器 盘装显示仪、记录仪、多通道控制器,各种标准仪器

网友D:
请问是国产的还是国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