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P与parallel I/O的应用

楼主(2002-12-14):
请问如何实现AT89C52与NEURON3150之间的数据交换?MIP开发必须用MIP DEVELOPMENT KITS等专用软件吗?本人在NodeBuilder下直接用正常的NEURON C格式编写源程序下载后节点一直在复位状态。请有识之士指教一二。Thanks!

网友A:
建议你考虑采用SPI方式

网友B:
请问吴先生:用什么SPI的片子,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C:
主从没有同步,3150看门狗复位节点。

楼主:
请问如何解决主从没有同步的问题?

网友D:
在你下载程序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的主单片机不断的同3150进行同步通信,如果你这样做了,问题依旧的话,你的硬件有问题了。反正我被他困饶过。

网友C:
没试过楼上说的东西!!! 要一直通讯,没有必要吧。 同步之后就可以下载程序了,为什么要一直同步呢??

网友D:
因为有个0。84s/10m的watchdog

网友E:
你的应用程序段太长了吧!你可以试试在长的应用中加如清看门狗的语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