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Neuron自启动?

楼主(2002-12-14):
向各位师傅请教:如何做才能使Neuron自启动,而不要Lonmaker等工具管理?

楼主:
我的意思是:让Neuron Chip像单片机一样上电就能运行应用程序, 不需要Lonmaker安装?

网友A:
可能可以朝 “自安装”方案方向发展吧! 但您必须熟悉透过Neuron C来实践节点的通讯。(如:Domain ID、Subnet ID、Node ID等...) 不知道有吴老师能否针对上述的实践作个建议。

楼主:
谢谢,我试图用下面程序实现,但是不行: #pragma scheduler_reset #pragma num_alias_table_entries 1 #include <addrdefs.h> #include <access.h> #include <msg_addr.h> #include <netmgmt.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stdlib.h> NM_service_pin_msg svc_pin_msg; msg_tag Run; when ( msg_arrives(NM_service_pin | NM_opcode_base)) { memcpy( &svc_pin_msg, msg_in.data, sizeof(NM_service_pin_msg) ); msg_out.priority_on = FALSE; msg_out.authenticated = FALSE; msg_out.dest_addr.nrnid.type = NEURON_ID; msg_out.dest_addr.nrnid.domain = 0; msg_out.dest_addr.nrnid.subnet = 0; msg_out.service = UNACKD; memcpy(msg_out.dest_addr.nrnid.nid, svc_pin_msg.neuron_id, 6); msg_out.dest_addr.nrnid.retry = 3; msg_out.dest_addr.nrnid.tx_timer = 10; msg_out.code = NM_set_node_mode | NM_opcode_base; msg_out.tag =Run; msg_out.data[0] = 3; msg_out.data[1] = 4; msg_send(); } when(msg_arrives) { } 好像程序未Config,调度不执行when语句,也就是说无法实现“自安装”啰?

网友A:
Hi, 关于实现节点 “自安装”方案。请参考Motorla Data Book EB159 AL-130 上头有确切的作法。 若是还不行大伙再研究…

网友B:
可以在编译时设置NodeBuilder的某个选项,可实现不使用LonMaker而使节点能自起动,我试过可以。(本人的节点就是这样做的,不过如果要连网还是使用LonMaker)

网友C:
在nodebuilder的dtm文件里的export栏里,把出口的配置类型选成config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主题里有很多错误。

网友E:
吴志扬先生,您好,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我们刚刚介入Lonworks,有很多地方不甚明白, 希望您和其他高手们多多指教, 既然有很多错误,为何不说出来听听

网友E:
十分感谢版主衣卓先生,看过您的很多贴子,为您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打动,不过多数看的不太明白。也很希望参与你们的培训课,不过确实抽不出时间来,所以只好在这里看看大家的讨论,渴望能有所收益。 我虽刚刚介入,也看过听过不少关于lonworws的介绍,褒贬各异,不过我想,既已介入,就不必太多关心褒贬之说,只管努力去做,必有成就。曾有一人说得好:不论你选择什么,能做精做透就是最好。 我自知功底较薄,但仍旧渴望能够做好,希望衣卓先生、吴礼雄先生、吴志扬先生、以及其他未知名的先辈们不吝赐教,也代其他渴望求助的同行们谢谢了!!!

网友D:
TO WMJ: 您好。 自安装的实现相对说来还是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而且多少有些技术秘密,不便公开。之所以提醒大家,是因为这个主题里面的大多数帖子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不希望后来者误入歧途。欢迎大家与我联系,我们可以私下交流,但在公开的BBS上暂不行,抱歉。 吴志扬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 021-64368180-548 http://www.sipai.com/lonworks

楼主:
自安装在很多场合有用。试想,你用Lonworks做了一些产品,想卖给系统集成商,此时有竞争对手用另外的网络技术做的产品,难道你能说服集成商去买Lonmaker工具,去学习他? 集成商说:你的东东太难弄了,拿回家自己用吧。 Echelon 公司不提供自安装文档,不知为何?

网友F:
这还不容易,找我啊。

网友G:
lb中本来在nei输出时就可以任你选定要不要自安装!怎么可以说echelon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