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Maker for Windows软件是如何基于Lontalk协议完成网络恢复的(即LonWorks网络扫描发现的三个阶段)

楼主(2002-12-14):
技术讨论:LonMaker for Windows软件是如何基于Lontalk协议完成网络恢复的:LonWorks网络扫描发现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执行LonTalk协议 Query ID网络管理报文(可参考Neuron Chip Data Book,进一步理解Query ID过程),Neuron芯片对于特定的搜索规则将予以响应。被发现的LonWorks设备具有有效的Neuron和Program ID. 第二阶段:根据第一阶段的处理后,再读取LonWorks设备中的网络映像过程。 第三阶段:通过网络服务合并创建网络数据库。 详细过程分析,请和我进一步联系。 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A(2013-07-27):
Lonmaker for Windows软件是否集成了LonTalk协议了呐?

网友B:
LonWorks技术交流QQ群 200949362,欢迎各位加入共同交流探讨LonWorks方面的技术问题!

网友C(2019-07-1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