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数据采集与网络传输问题?

楼主(2002-12-14):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请指教。 在我的应用方案里涉及这么一个问题,需要对现场的一个模拟量实施短时间高速采集,并通过lon网络传送给主控制器。一次采集的数据量较大(约30K以内),每采样点间隔时间<1ms 。 方案一:选用TLV2544(12位高速AD)通过SPI接口接FT3150(系统时钟20MHZ、32KFLASH、26KRAM)。 请问:可否定义一个同步输出SNVT用于将采样数据逐一发送出去?会不会造成网络拥挤?可否先利用RAM作缓存,然后在网络空闲时一并发出去?怎样实现? 方案二:用51或90或PIC单片机+TLV2544+FM24C256构成前端采集与存储,可实现更高速的采集、软件滤波与压缩存储,然后通过串行IO与FT3150握手通讯,将数据上传并选择合适的方式发送至目标节点。 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将这一批数据发送出去最为合适?网络变量?显示消息?轮询? 以上两个方案始终不敢定夺,不知有无潜在的问题,还请各位给予指点,多谢了!!!

网友A:
方案二,更好些。

网友B:
因该不会达到这么多的数据量吧,ftt10的只有78k的波特率,你的每秒呀30M的数据呀!用1.25M的也不可以啦!你还是要想想用其它办法分流数据呀!

楼主:
不是每秒30M,是大约有不足30K的数据量需要连续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