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相序检测?

楼主(2002-12-14):
相序检测?用逻辑电路怎样检测三相电的相位?

楼主:
相序检测?用逻辑电路怎样检测三相电的相序?

网友A:
用CMOS芯片型号为4093判断就行

网友B(2009-05-16):
三相电相序的如何正确测量?

网友C(2011-07-27):
用ZHRV1-08相序电压保护器,其采用以微电脑为核心的数字电路,通过实时采样,计算监测电压状态,主要功能是监测错相、断相、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PTC等故障状态,其中过压、欠压、电压不平衡参数可调,使用方便,产品可靠。厂家电话0577-62871589
此外还有ZHRV1-08F具有输出端保护,既能保护电源端电压故障,又能保护输出端电源故障,也就是说,不管是电源端出现错相、断相等故障,还是输出端出现错相、断相等故障,ZHRV1-08F的输出触点断开你的启动电路,开机之前出现电压故障的话开不了,运行过程中也会立即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