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22

楼主(2002-12-15):
一台S7-222配EM222八点继电器输出。主机用Q0。0控制一个步进电机,EM222控制电磁阀。该系统一共做了10套,其中有一套老出问题。先是输入没有响应,要关电重开机才能恢复正常。还有就是EM222指示灯亮,可实际上没有输出,8个点轮流出问题。 以前用过三菱,欧姆龙,都没出过问题。为了控制步进电机才改用了西门子,没想到遇上了麻烦。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既然有10套,那么可以用模块互换的方法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B:
plc外围的电源有问题。去找一下。

网友C:
继电器控制步进电机,你真厉害

网友D:
你真厉害 ,可否寄来程序学习学习,大虾。michealzm@163.com

网友E:
e-view说的对啊! 怎么用继电器输出控制步进电机啊? 真的是这样吗?

楼主:
S7222是晶体管输出的,EM222是继电器输出。S7222控制步进电机,EM222控制电磁阀。 奇怪的是我的设备连续拷了120小时才交给客户的,拷机时没出过一点问题。客户的使用环境比我拷机的环境好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