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112的双缓存非同步连续采样的同步问题

楼主(2002-12-15):
各位老师,我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想向大家请教。 我用的是PCI-9112卡,以48000Hz(共8道)连续采样一模拟电压信号(-5v to 5v)。在采样的同时,我要能实时地以120Hz频率抽取其中两道的各一个点进行分析。由于我使用的是双缓存方式,故取点必须在一半缓存完成后才行,这样我设置的半缓存大小就必须是48000Hz/120Hz=400点。但我发现,虽然在程序中设置的AD采样频率为48000Hz,但其实际的采样频率却是48290Hz。而我的120Hz频率是Sony G520显示器的帧刷新频率,还是比较准的,故两者不能同步。这样在经过若干帧的时间后,我实时取的数据就错位了一帧的时间。当然,采样频率不一定要求48k,但120Hz的抽取频率是不能变的。 请问各位老师,是否有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Sony G520?好高档的显示器啊~~~ PCI-9112不支持外部时钟频率采样,可编程的采样频率是通过对板上的晶振分频得到,因为分频总是2的整数倍,所以有些频率只能近似分到。如果要准确以某个频率采样,最好是选用有外部时钟输入的A/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