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数据采集时触发的问题!

楼主(2002-12-15):
手头有的数据采集卡说明书上说可以进行软件触发 定时触发以及外部触发 我现在想要求当外部的脉冲击振锤敲过之后就开始采集 现在对这几种触发的原理不怎么了解 也不知道我要求用那种触发情况合适 请教大侠给以详细说明 以及分别如何实现?? 此外:我用的是pro-821pg采集卡 没有labview驱动 关于怎样调用dLL的问题,明白一点,但具体在什么时候调用还不知道 希望各位大侠给以指点 不胜感激! 谢谢!! --

网友A:
用外部触发方式即可。 软件触发为寄存器查询方式。 定时触发为中断或DMA方式 外部触发为带触发的中断或DMA方式。 LabVIEW中有call function node功能,能够调用DLL。 实现起来有点麻烦。 数据采集卡厂家应该提供LabVIEW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