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SY指令的疑问

楼主(2002-12-16):
现用三菱FX2N-32MT的PLC的Y0端输出高速脉冲去控制交流伺服驱动器(安川),调试时发现Y0端输出的脉冲比PLC程序设置的脉冲还要多,安川的交流伺服驱动器有对输入脉冲计数的功能,请问何故?

网友A:
要公布出程序才能判断

网友B:
你是在伺服上发现的?伺服放大器有电子齿轮,不是1/1吧,在放大器显示的不是PLC的脉冲数。

网友C(2007-04-28):
你可以用X0X1来数一下,不会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