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s7-300数据交换

楼主(2002-12-16):
有三台s7-300的站,采用3个315的CPU,其中#1站的逻辑中要采样#3站的模拟量,而一部分输出点在#2站上,如何实现.

网友A:
用MPI网络,不过距离不能太长,超过一百米的话最好加个中继器,详情这里也很难讲得清楚,最好搞个手册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能简单介绍一下,它们之间的地址如何分配吗?如何相互采样?

网友B:
对呀,请会的教教嘛,我也想学学。

网友A:
用MPI网络连接的话,在硬件组态的时候可以对每一个CPU设定MPI地址,然后通过一个叫公共数据块的地方定义要互相交换的数据,传送数据的大小是有限制的,不过如果不是太大数据量的话应该不成问题,要说采样的话只要将在某一PLC取样所得的值进行传送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工业以太网,数据可以互相传递,交换.不过通讯处理器太贵,呵呵!

网友D:
三种方式:MPI(最省MONEY) PROFIBUS 工业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