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这几个问题吧(急!!!)

楼主(2002-12-16):
我要用几个位移传感器,需要给它们施加10V电压,电流要求非常小,请问我该用什么样的电源。 另外我想买个12V,13安的直流稳压电源,大概多少钱,去哪里买。 还有,如果用数据采集卡采集模拟量是否必须加上光电隔离呢。 小弟是工控新手,请各位高手多指教,多谢了!!!!!!!!

楼主(2002-11-14):
AC DC? 到电子市场看看! 我卖你要加很高的利润吆 呵呵:)

网友A:
電子市場在哪

楼主:
北京比较有名的是中发和理想。

网友B(2002-12-16):
如果给传感器电路供电,使用普通的电源是不行的,纹波太大。必须得用专用电源,或者自己设计带反馈回路的电路。其实自己设计很简单,四个三极管加一些电阻、电容就行,再加一个AD581基准源就可以了。 使用卡采集模拟量,如果信号的频率高,那就不能加光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