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请教:单片机连接

楼主(2002-12-16):
我现在用80C196KB,27128EPROM,需要连接一个21个键的键盘和四个输入键(全部采用扫描方式),外接一个精电蓬远的QPYD板(相当于一个RAM),另外和八台单片机串行通信,请教如何连接比较合理。

网友A:
如果都有485接口,用485总线连起来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可以用232/485转换器(也可以用多串口卡,不过距离不能太远)

网友B:
距离?数据量?

楼主:
请教PINYU大虾,我采用8096的多机通信原理的方式通信可以吗

网友A:
96的我没用过,但单片机通迅机制是一样的,我想应该可以.

网友C:
与八个单片机通讯可用RS-485,支持1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