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关于双机热备问题?

楼主(2002-12-17):
本人做过一套双机热备系统,使用软件实现切换,上位机通信使用的是tcp/ip协议。 实际操作中,两台工控机随机性死机,还有就是网络连接有时会断开,但马上有连接上,请问这是为何?请教tcp/ip的高手,是否与工控机有关?

网友A:
是不是与网络有关系。

网友:
你的上位机通信使用的是TCP/IP协议的话,在自动切换的过程中,上位机的TCP与其中的一台下位机还没有直接断开,不处于一种半断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上位机还需要与另一台下位机进行握手连接,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是有冲突产生的,于是你的切换软件需要更长的时延,这样才能让一台完全断开,才好与另一台进行连接。

楼主:
你好! 看来你是tcp/tp的高手了。 我想问一下,1:在非组赛的编程中,比如连接 两个地址,一个地址是没有的。一个是有的。connect()返回的都是10035,我是在一台机器上运行的。请问这是则么回事。 2:双机热备中,是在正常情况下,突然断开,又连上导致我的屏幕闪烁(在一台机器上发生的)请问,这回事是么问题? zfc

网友:
高手到不敢说,不过编程,我倒没有什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