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32BD和PC通讯

楼主(2002-12-17):
FX2N-232BD和PC通讯,处理16位数据,当数据小于等于H7F(即K127)时,接受的ASCII码正确;但当大于H7F时,PC就不能正确接收数据。 如:PLC向PC传送的数据为H966E,则PC只接收低8位ASCII字符“n”(即H6E),高8位(即H96)没有显示。 是不是ASCII码大于127(H7F)的字符,PC就不能正确接收?如何解决? 谢谢! 注:PLC使用的是RS指令,无协议通讯。

网友A(2002-11-14):
ASCII 的範圍是從 H20~H7F ,超過範圍,PC 會認定為無效字元,在程式中,就必須要做好過濾的步驟,另外 RS 指令的通訊模式在 D8120 ,並非是無協議通訊 !!

楼主:
多谢SAM兄! 您说的过滤的步骤是不是指把数值拆分开来,如:H966E,拆为9,6,6,E,分别传送? 再次谢谢!

楼主:
PC与FX系列通信可使用FX系列的专用协议,没有必要使用RS指令,PLC侧也不需要编写任何的通信程序。

网友B(2002-12-16):
哪位大侠知道PC与FX系列通信可使用FX系列的专用协议吗?拜托了!

网友B:
我的邮箱:chency9918@163.com,谢谢·!

网友C:
请教FX系列的专用协议的使用方法 我有一个三菱的PLC ,型号是;FX1N60MR 使用RS485BD模块,使用专用的软件是可以通讯的(包括控制和下载程序) 但是我使用专用的协议通讯的时候, 例如:发送 05 30 30 46 46 42 52 41 58 30 30 34 30 30 35 34 37 只返回一个06,没有数据。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D(2010-05-25):
返回06是握手成功了,再收一次数据就是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