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请提供经济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2-12-17):
有一个小项目:测试输送胶带的疲劳和打滑率 电机需要能设定在正常工作转速到10倍转速的工况下,负载为磁滞或磁粉制动器,负载大小可以调节为模拟不同负载下的测试环境并测量数据,但不需要动态的数据(稳定后才进行数据的测量).工况为24小时连续运转。由于本人对变频器了解甚少,现有如下问题求教各位: 1。考虑选用三菱的A540 7.5KW 或LG iS5 7.5KW,电动机和减速器选择普通型号5.5KW,, 是否变频器容量比电机容量大一点会有好处?你们推荐什么变频器(国内产品不考虑)? 2。希望速度尽可能精确,考虑增加编码器,是否一定要装在电机轴上?a:由于减速箱结构,好像编码器只能想办法装在风扇后面,你们是否有此经验? b: 装在减速箱的输出轴另一端。我对闭环控制感兴趣,但不太了解,上面的2种变频器好像没有闭环的矢量控制功能。如何实现输入给定速度,变频器控制电机达到此速度,并自动克服负载的微小变化?需要添加那些元器件?还有没有更经济的办法? 3。经过测量输出转速和扭矩后如何把他们乘在一起变成功率数据显示在配电柜上? 4。上海哪里能买到好的配电柜? 我在上海有没有公司提供全套的服务,包括配电柜的设计和制造?当然要经济实惠的,DIY。

网友A:
1、若选三菱A540 7.5KW需加一个选件A5AP就可以进行闭环控制,实际上只要是矢量控制型的变频器都可以,你这种用法只要选真正的进口品牌的产品都可以,若你对变频器不是十分了解,建议选好经销商,至关重要。 2、编码器装在什么位置不重要,只要能装上就可以了。你的速度给定用PID调制器就可以。 3、“经过测量输出转速和扭矩后如何把他们乘在一起变成功率数据显示在配电柜上”的问题比较麻烦,难以简单地说清楚,主要看测量输出的是一个什么量,然后才好处理。 4、上海有一个叫海斯特的公司做配电柜做得不错。如果不限地域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提供经济实惠的DIY。

楼主:
谢谢,王老师!再问多一点,望你不要怕麻烦. 1.选择三菱是为求稳定可靠, 菱电国际上海公司可以提供产品.您是否会建议其他产品? 2.什么品牌的编码器会比价经济实惠可靠?我看了一下需要三个,加上显示装置,要超预算了. 3.转速就是编码器测得,力矩本想通过专用的力矩传感器,但国内的力矩传感器也要15000元(加上功率显示和测速),不值得,使用力传感器加力臂长度手工算出,我不知道是否有模块化的装置可以实现以上功能,当然开始时手工计算也无妨,但我最终打算做成由微机控制能打印测试曲线的功能.

网友B:
to my4: 1)普通电动机安装编码器确实有点麻烦,保证同轴度需要钳工的手艺稍微好点.编码器的安装对于矢量闭环来说是很重要的. 2)编码器我个人使用认为omron-e6b2系列很不错,价格便宜,实际试验传输距离也比较长,抗干扰能力很强. 3)转矩可以通过变频器来测量.矢量控制的变频器转矩控制精度还是不错的,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可以用变频的转矩输出来指示.这个精度td3000可以达到5%.速度高于10hz的时候精度还能更高一点.3000系列自己带有pg卡. 4)高性能变频器带pg的情况下,速度控制精度足以满足绝大部分工矿的需求. 5)我个人认为,艾默生的变频器(尽管它现在也是进口品牌)性能和质量和进口的通用变频器没什么区别.在电梯等行业,例如江南,我们保持了两年没有故障的记录并仍在延续(大批量使用).

楼主:
谢谢! 我需要测量减速箱输出端的转矩,希望能达到1%以下的精度.

网友B:
1)1%的精度估计用普通的转矩传感器也难以实现. 2)变频器驱动都会存在脉动,目前的水平任何变频器驱动脉动肯定大于1%. 3)如果1%精度,建议使用伺服系统.

楼主:
http://www.magtrol.com/torquetransducers/tmtransducers.htm 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我会选择这个产品,但没有:...)

网友B:
1)传感器当然可以测量很高的精度.我做过的很多工业配料系统精度要求也在千分之二左右. 2)你说的这种采用的机械应变原理的传感器我们使用过,实际上,我们测量变频器性能就是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即使传感器的精度很高,整个系统精度不会达到这个精度.因为你说的静态我理解只是稳定速度,变频器还是在工作的.

楼主:
vaplus所言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