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降容

楼主(2002-12-17):
交流变频调速在低速时需要降容使用,请问一般应考虑降多少?

网友A:
为什么低速要降容?低速时由于电机的转矩限制,随着速度的减小功率自然减小,直到50HZ达到额定功率。

楼主:
负载是恒转矩,V/f控制模式的变频器在低速时是无法保证额定转矩输出的,因此必须用较大容量的变频器和电机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V/F方式?速度要低到多少?

网友B:
即使速度很低也没有必要任何必要,假设变频器性能够好的话. 我们使用3300用户张力控制,当对象的卷径比大的时候,满卷的时候变频器经常工作在1hz以下,转矩稳定,电流可精确控制.

网友C:
首先只要电机在低速的容量要足够,这是先觉调件,其次根椐电机容量选变频,变频在大电机不行白搭。否则烧电机,由其对老设备改造时光考虑变频器是不够全面的。

网友B:
zz说的对

网友A: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