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油泵带有可数字控制的阀?

楼主(2002-12-17):
有无油泵带有可数字控制的阀?可以自动控制阀的流量,间接控制压力

网友A(2002-10-23):
用比例阀就可以了么、 您可以联系我们 广州新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020-82494611 我们是意大利ATOS液压和韩国LG代理

网友B:
目前国外几个大公司都有你提到的产品,国内哈工大进行过实验研究,目前我们正在王明智带领下进行研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感兴趣我们可以合作。请联系: 太原重型机械学院 安高成 zyagc@sina.com

网友A:
这个还要研究?? 比例阀加PLC就可以达到了么,你们研究的什么呢?

网友B:
草上飞: PLC频率才多少,可不可能和上位机进行信息交换,能不能实时控制,能同时实现几种控制,压力、流量、功率控制律不知你研究过没有,比例阀频宽才多少,能达到几十赫兹吗?请赐教。

网友C:
都是倒江湖,我不懂也不发表高论,不过我知道好多阀应该都有这个功能,关键是看阀配什么样的执行机构~~~高档的执行机构都有此功能

网友D:
我公司现有你所需要的比例调节阀,请及时与我公司联系。

网友E(2002-12-17):
我刚作了这样一个工程,用台湾的比例阀S7控制,有何问题请 thj711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