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与现场通过MODBUS通信??

楼主(2002-12-17):
现有FIX 7。0 如何与现场一台流量计通过串口232 MODBUS协议 通信???   请回 GAOBG@SOHU.COM

网友A:
fix有自带的modbus驱动,可能是mb和mmp,你安装fix时可留意一下,在创建fix数据库时把驱动地址按规定形式书写即可

网友B:
fix可没自带MODBUS通讯协议,我用的时候自己得安装MB1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