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变频器时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2-12-17):
请教各位大虾,在维修变频器及其负载时应注意什么问题?我的e-mail是rogerlrc@sohu.com,谢谢了

网友A(2002-11-10):
不要在控制电路修好前把功率器件报废了,那玩意可不很便宜.

网友B:
蓝楚: 我公司专业维修日本超能士SMX节电器、各类进口自动化仪器、仪表; 修理富士、西门子、ABB、三垦、安川、三菱、东芝、丹佛斯、松下、日立等各国进口品牌变频器。 承接各大企业(宾馆、酒店)风机(及中央空调送风机)、水泵(冷冻泵、冷却泵)变频技改项目,欢迎选用我公司的产品,或工程项目与我公司配套,我公司的技术一流,合作方式灵活,售后服务好!!! 欢迎垂询! 电话: 010-63336909  63336910 63337611

网友C(2002-12-17):
首先得注意变频器里的防静电元件尤其是IGBT模块,拆机时应将其驱动管脚短路起来,否则容易损坏。还有就是得将电容两端的电放干净。其余容易损坏的部分是整流器、电容、开关电源等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