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过程数据读取的问题

楼主(2002-12-17):
我想从iFIX的过程数据库里读取变量的当前值和上一次的值,如何实现,请大虾指教!

网友A:
iFIX的过程数据库,仅相当于高级语言中的变量,保存最近一次通讯读取的数据。VBA可以实现你要求的功能。

楼主:
那么ifix的历史数据放在哪里,怎么读?

网友B(2008-11-11):
VBA 怎么实现啊 ?高手来指点一下啊 !

网友C(2009-03-13):
用数据连接啊。可以读取数据源的当前值,选择数据源的F_CV形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那么ifix的历史数据放在哪里,怎么读?

可以看系统配置的SCU中的路径配置。

网友D(2009-04-14):
用ODBC可以读取历史值  在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ODBC数据源-系统数据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