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失速防止功能

楼主(2002-12-17):
各位师傅:你们好! 本人初识变频器,对变频器的许多术语不理解,“失速防止功能”就是其中之一,望哪位老师傅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当负载过大或加速度太高时,电机承受的转矩太大而出现的失控状态叫“失速”。有些变频器对此有防止手段,并有不同的处理结果。

网友B:
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因过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失速。为了防止失速就要对检出的电流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减速时间同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防止功能。

网友C:
失速防止功能是变频器在某些不允许电机停车,而负载又较大的场合,为使变频器不跳保护而做的。各品牌的变频器处理方法不一。

网友D(2004-10-11):
对不起,上次的语句有些不通,更正如下 失速是指电动机运行速度与同步速度相差大,如堵转状态,再生状态。 失速有加速、恒速时的过电流失速和减速时的过电压失速。 过电流失速防止功能是指加速时电机电流达到预设值后停止加速(恒速时则降低输出频率),待电流降到预设值之下后才继续加速或恢复原来的输出频率。 过电压失速防止功能是指减速时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达到预置值(厂方设置,用户没有相应的调节参数)时,停止频率的下降,待直流母线电压回落后才继续下降。 失速防止功能抑制不住过电流过电压时,会报警失速防止中过载OLT和OV3。对于OV3:当加装制动单元来消耗再生电能或者加装再生回馈单元回馈电能来减低直流母线电压。狠狠地延长减速时间也有相当大的功效,在下就有240s的应用。 实践中发现,失速防止功能没有太大的用处,有时还经常添乱,最好将它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