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入交流输出的变频器

楼主(2002-12-17):
哪位朋友用过直流输入交流输出的变频器?请问对交流电机而言,用通用变频器和直流输入交流输出的变频器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A(2002-11-14):
我们厂就用过,对交流电机而言,用那种变频器都一样,没什么不同,其实好多变频器都可以用直流作输入的电源。

楼主:
那为什么还要用直流输入的呢?电网一般都是交流的,如果用直流输入变频器,还得加一个整流器,而交流变频器本身就带整流和滤波部分,岂不是对此一举? 我感觉应该是在特性上有区别!望行家指教

网友B:
用人民币与美元买东西有什么不同?

网友C:
野猪你好,应用场合的需要。 在自动化的工厂中,如果所用的交流电机太多,又要求互相之间可以很好的与监控系统通迅,整个生产现成为柔性生产线,每个电机工况不同,如果用交流供电,当有的电机突然停止,或处于发电壮态,这一部分能量只好串电阻消耗掉。 如果交流电经整流输出几百伏的直流,所有直流输入变频器的母线并联,在电网入端经滤波后,整个的功率因素接近于1,同时只要将变频器母排上的多于电压可以反馈给电网,不足可以用电瓶弥补。 这样达到真正更好的利用电能,这才叫节能。

网友D:
1、最好用直流母线输入。如果从电源进线输入,可能造成整流桥的数个桥背电流超过额定值影响寿命。 2、直流电压高低决定使用的成败:单相电机变频DC220V输入无问题, 三相电机输入DC220V不能使用。~380V整流输出DC500V,输入DC220V整流输出仍为DC220V,而底于400V变频器欠压跳闸。

网友E:
强烈建议使用专门设计的逆变器.尽管现在我们部门不生产.艾默生CT有.:)

网友F:
to vcplus:你是那个公司的?能告诉我们吗?

网友E:
to:紫太阳 华为电气-安圣电气-艾默生网络能源:)

网友G:
就是公用直流母线变频器,一样用。ABB的ACs600就有此产品。整流器就是一台直流传动。有6P or 12P, 二极管进线 可控硅进线 最新的是IGBT进线(贵)。

网友H(2002-12-17):
其本质并无区别,只是直流供电变频器如多台使用时可能会互相干扰,如一台变频器制动严重,将使直流母线电压声高,影响其他变频器的输出。

网友G(2007-02-06):
如果有直流输入交流输出的变频器就可应用在电动车,我也想找这的变频器.

网友I(2007-03-20):
应是逆变器

网友J:
共用直流就是充分利用能源,因为在同一设备,同一时间,变频器的工作状态都不一样,有的是电动,有的是制动,普通变频器就用制动电阻来消耗电能。共直流母线的就可以把这部分电能给电动状态的变频器用。科比变频器在这方面就做的不错,实际应用的地方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