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游泳池中都是需要那些阀门?

楼主(2002-12-18):
想请教高手们指导一下:要建一个高标准的游泳池,那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阀门。前提是这些阀门的质量要求要高。

网友A(2002-11-12):
qydb 建一个高标准的游泳池,我建议你使用电磁阀.因为电磁阀无机械磨损,又是全密封的不漏水,又能远距璃控制. 如你感兴趣再谈.

网友B:
我公司原提供质量好,价格合理的电磁阀,请你及时与我公司联系,我公司会竭诚为你服务。

网友C:
建议你用气动蝶阀或球阀,也可用手动。电磁阀用在小流量的场合还行

网友D(2002-12-18):
建议你小口径的用电磁阀,大口径的用气动蝶阀,我这边有现货,质优价便,我做过几个这样的工程,欢迎来电联系:02083102099王生。

网友E(2004-12-21):
一般使用手动蝶阀,奥运会比赛场馆也未使用电磁阀。

网友F:
选择阀门一定要注意材质,因为游泳池中的弱酸会发生腐蚀 请与我联系 MSN:wxxby@hotmail.com QQ:381627923

网友G:
需要PVC或ABS球阀、蝶阀、止回阀。也可用电动蝶阀,配工控机。我做了8年游泳池,可做水处理、供热制冷系统、计时记分系统、水上水下音响系统、水下摄影系统、训练比赛设备、跳水保护气垫等设施的设计、供货、施工及(体育总局)验收等工作,当过游泳比赛(今年奥选赛)裁判。 有问题请联系tangcoms@163.com, 13723721804.

网友H:
我们就是用的美国西纳SNNA的电动阀

网友I:
最好使用气动执行机构球阀,别用电动的,你见过电的鱼什么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