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流量变送器的选型

楼主(2002-12-18):
我处加热炉计量用齿轮流量计,原用合肥的,但误差太大,想更换。 测大庆原油;<750l/h;<200摄氏度;耐压2.5MPa. 有了解的,请给我发信.

楼主(2002-08-29):
补充一点:大庆原油高粘度,低导电

网友A:
如提供管径、密度、粘度、工作压力、工作温度的话,可以采用节流标准喷嘴测量。联系电话:13825091508

网友B(2002-11-12):
喷嘴易堵取压口,还是选用楔型流量计较好。

网友C:
如果是高精度的测量应该是容积式的流量计!据我所知你采用的方式应该是最好的。不适应主要是可能是粘度问题造成的,应该在这上面寻找适合的容积式流量计!

网友D:
雷达流量计可以的 电话0755-26196774,E:whhxp@msn.com

网友E:
哪儿有流量水头效率监测装置卖?? 哪儿有事故液压阀卖? 哪儿有自动补气装置卖? 哪儿有电磁流量变送器卖? 哪儿有液压操作阀卖? 哪儿有两段关机阀卖? 哪儿有便宜的差压传感器卖?

网友F(2002-12-18):
对于高粘度的原油或者是重油的流量检测,目前还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达到既能精度高又能使用长久,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采用超声波流量计,使用稳定长久,但是价格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