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叶兄赐教

楼主(2002-12-18):
看到你在厂家技术部工作,请教: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的优缺点。

网友A:
失量控制改变了以往V/F控制,启动转矩小、低频性能差、稳态精度底、动态性能不理想等缺点。但失量控制是把异步电机模拟成交流电机来控制。依赖于动态下的失量变换技术对磁场和转距实现解偶控制。由于电机转子磁链难于准确观测,受电机参数影响较大以及动态下的失量变换复杂性,控制困难。过分依赖于控制对象的模型参数,对于较强非线行环节,难瞒足要求。 直接转矩控制是把电机和逆变器看作是一个整体,直接控知电机的磁连和转矩,不需要进行复杂的失量变换,控制方法间单,转矩响应快,由于他是对电机的状态进行直接控制,因此直接转矩控制完全有可能在各方面性能上超过矢量控制。 但直接转矩控制作为一种效果反溃控制,具有延时特点。易引起转矩脉动。由于电压空间失量对磁通幅值作用不对称,使磁通旋转速度不均匀导致电流畸变等。。。。。。。 说实话我是作结构设计的,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些太免强了,这有很多的高手,不好班门弄斧哇。。。。。。

网友A:
清华大学李永东老师刚出了一本《交流电机数字控制系统》2002年5月第一版,你可买来看看。

网友B:
“矢量控制把异步电机模拟成交流电机来控制。”疑为笔误,“交流电机”应为直流电机。

楼主:
秋叶,你的结构设计主要是什么工作内容?变频器设计还分那么细?还有哪些设计?

楼主:
秋叶,你一般什么时候上网?有没有QQ?

网友A:
我上网一般是每晚9点 , QQ80170735

楼主:
不会吧,80170735是一个叫“梦幻天使”的福州小姑娘!

楼主:
请教:秋叶,何谓磁通轨迹矢量PWM控制?何谓空间电压矢量控制?二者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