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材料微变形用什么样的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2-12-18):
用于材料试验机的材料变形测量,而且由于本应用中的试件很小变形也很小

网友A(2001-08-09):
吊丝加光栅。

网友B:
变形到底多大?一般可考虑用应变计。

网友C(2001-09-10):
可以采用激光位移传感器.其精度可达到um级. 020-87320508

网友D:
james-007说的是正规做法.

网友B:
我公司有激光位移传感器,其精度可达到um级,带开关量和4-20mA电流输出 联系电话 13922162734 xuyubin@163.net

网友B(2001-10-15):
用机器视觉(图像识别)来检测,最适合您的课题。我公司可以来做,请提出详细的技术要求。         GREAT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TEL:0451-4270210 13904515210   FAX:0451-4270210   e-MAIL:great@up369.com

随便看看。。。

网友:
可致电QUATECH(北京): tel: 010-62329030 62329881

网友E(2001-12-13):
一、二维激光测量系统 021-62305960*18 甘谊青

网友B(2002-12-17):
我司有一样机可供试用。 其精度可达um级。 电:13925260132 联系人:李丰

网友F:
其实你选用电涡式位移传感器最合适

网友G(2008-09-10):
XJTUSD三维光学静态变形测量

三维光学静态变形测量,采用高分辨率单反数码相机,通过拍摄变形前后物体的多幅图像,计算出物体关键点的三维坐标,获得物体变形数据,是在工业数字近景三维摄影测量研究基础上发展的变形测量技术。

一、特点:

采用自主研发的工业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实现大幅面高精度的变形测量。

测量幅面:100mm~30米

测量精度:0.03mm~0.1mm

二、用途: 可广泛应用于:机械载荷试验、热负载试验、环境试验、风洞光照模拟、破裂试验、拉伸试验。

三、系统组成:

1.专业单反数码相机

2.比例尺

3.标记点、 数码参考点

4.适配器

5.三维变形测量软件

四、功能

更新拼合——将变形状态旋转至基础状态下,并根据搜索半径重置ID
相关点拼合——在更新拼合的基础上,将变形状态的某区域以刚体变形的模式,重新进行ID重置,相关点拼合后不用更新拼合
确认变形点——根据重置的ID绘制变形射谱图
参数设置:
全球标志点——设置变形工程的全球拼合点和搜索半径
相机参数——设置当前变形状态的相机参数
标志点参数——设置当前变形状态使用的标志点参数
添加比例尺——设置当前变形状态下的比例尺

点偏差——比较当前变形状态和基础位置之间选择点的偏差
点-点偏差——比较当前变形状态和基础位置之间点点直线长度的偏差
点-线偏差——比较当前变形状态和基础位置之间点到直线距离的偏差
点-面偏差——比较当前变形状态和基础位置之间点到平面距离的偏差
角度偏差:
线-线角度——比较当前变形状态和基础位置之间两直线夹角的偏差
线-面角度——比较当前变形状态和基础位置之间直线与平面间夹角的偏差
面-面角度——比较当前变形状态和基础位置之间两平面间夹角的偏差

元素:
点:
点——创建一个元素点
分割点——创建一个基于两点之间一定比例的元素点
交点——创建一个基于直线和元素相交的元素点
投影点——创建一个基于点到元素投影的元素点
线点——创建一个基于直线两端点的元素点
最佳拟合点——根据所选择点拟合创建一个元素点
线:
两点连线——基于两个点创建一条直线
点-方向线——基于一个点和一个向量方向创建一条直线
垂线——基于一个点和一个元素创建一条垂直于元素的直线
十字线确定直线——基于一个点和两个方向向量创建一条垂直于两个方向向量的直线
交线——基于两个相交平面创建一条平面间的交线
最佳拟合线——根据选择的点创建一个拟合直线
平面:
三点平面——基于三个点创建一个平面
点-法线——基于一个点和一个方向向量创建一个平面
轴平行平面——基于一个点和一个轴向方向创建一个平面
平行平面——基于一个已有平面创建一个与其平行的平面
视图平面——基于两个点创建一个垂直于当前视图的平面
最佳拟合面——根据选择的点创建一个拟合平面
圆:
点-点-点圆——根据三个点创建一个圆
点-法向-半径圆——根据一个点和一个方向设置半径创建一个圆
柱/锥相交圆——根据一个点和一个圆柱或圆锥元素创建一个圆柱或圆锥在该点的截面圆
最佳拟合圆——根据选择点拟合一个圆
槽孔:
点-法向-方向槽孔——根据一个点和两个方向向量创建一个槽孔
5点创建槽孔——根据5个点创建一个槽孔
矩形孔:
点-法向-方向矩形孔——根据一个点和两个方向向量创建一个矩形孔
5点创建矩形孔——根据5个点创建一个矩形孔
球:
点-半径球——根据一个点设置半径创建一个球
最佳拟合球——根据选择点拟合一个球
圆柱:
点-点-半径圆柱——根据两个点设置半径创建一个圆柱
点-法向-半径圆柱——根据一个点和一个方向,设置半径创建一个圆柱
最佳拟合圆柱——根据选择点创建一个圆柱
圆锥:
最佳拟合圆锥——根据选这点拟合一个圆锥

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信息机电研究所 模具与塑性加工研究所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邮编:710049
电话:029-82664583(技术支持),82669103、82664366转807
电子邮件: xjtuom@xjtuom.com  网站: www.xjtuom.com
网络传真:010-80115555 转721936#  (24小时使用) 传真:029-82669103
备案序号:陕ICP备07011449号

网友H:
版主够愚昧的,这帖子怎么就加“精”呢?傻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