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如何与Rosemount的RTF9739进行485通讯?

楼主(2002-12-19):
请问如何与Rosemount的RTF9739进行485通讯?通讯格式?谁有其通讯软件?

网友A:
我开发出了RTF9739进行485通讯

网友B:
通讯格式在Rosemount的RTF9739的说明书上有。你是想自己写通讯软件来监控这个质量流量计?还不如买个现成的64点组态软件,国产的很便宜的,不超过2000RMB。而且功能丰富。比自己写省时,省力。

网友B:
收到了你的信。但是你的邮箱不能接受我的信,发不出去。你说的软件对,它有现成的驱动接口。我用过64块表的情况,在PC计算机上安装MOXA公司的485多口卡,具体口数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定。一般每个口连接不超过16块为宜。但是,你要连接50块表64点的软件就不行了。因为每块表都有瞬时流量、体积累计量、质量累计量等。你要自己算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2位同仁。 尤其感谢“哈尔滨人” 我正在学用“力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