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滑差补偿与矢量控制

楼主(2002-12-19):
ABB代表处声称ACS160系列有矢量控制模式,可查看电机控制模式的功能码不能选择是V/f还是矢量控制,只有电压提升和滑差补偿功能,这与ACS400的功能码一模一样。可大家都知道400系列只有标量控制,也就是说160系列应该无矢量控制才对。 另外芬兰VACON的CX系列矢量控制变频器只是把滑差补偿功能叫做速度控制以区别与V/f控制,但似乎也无速度辨识与内部的闭环。 请教各位大虾滑差补偿与矢量控制有什么区别?另外ACS160与VACON CX系列到底是不是矢量控制做的?

网友A:
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   。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为矢量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目前基本有三种实现方法:1、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2、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   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在进行U / f =恒定控制的基础上,通过检测异步电动机的实际速度n,并得到对应的控制频率f,然后根据希望得到的转矩,分别控制定子电流矢量及两个分量间的相位,对通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f进行控制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消除动态过程中转矩电流的波动,从而提高了通用变频器的动态性能。早期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   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基于磁场定向控制理论发展而来的。实现精确的磁场定向矢量控制需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是很困难的,但人们发现,即使不在异步电动机中直接安装磁通检测装置,也可以在通用变频器内部得到与磁通相应的量,并由此得到了所谓的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它的基本控制思想是根据输入的电动机的铭牌参数,按照转矩计算公式分别对作为基本控制量的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进行检测,并通过控制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的频率使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的指令值和检测值达到一致,并输出转矩,从而实现矢量控制。   由于矢量控制方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被控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在使用时需要准确地输入异步电动机的参数,如西门子、ABB的变频器;有的通用变频器需要使用速度传感器和编码器,并需使用厂商指定的变频器专用电动机进行控制,否则难以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 ACS160、ACS400和VACON CX的控制方式都是一样的,都属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

楼主:
多谢王老师指点,可我还是有几点不明白。 1)既然ABB ACS400有这种矢量控制方式,为什么它的电机控制模式参数里没有功能码以明显区分这两种控制模式,是不是说选择了转差补偿功能也就变成了矢量控制? 2)这种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有没有磁场定向?那它是否有内部的速度辨识呢?ABB用的是不是dθ/dt法? 3)另外LENZE的8200系列叫做电流矢量控制,和上述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否一样呢?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B:
转差补偿功能只是V/F控制的增强版,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矢量控制”,后者必须有解耦的复杂的算法。但是高性能的转差补偿控制有跟矢量控制相一致的地方,对电机参数进行整定,对电流进行分解,并控制磁通的基本恒定。同时,高性能的转差补偿控制在实际应用中已能满足大部分应用。然而代表这类控制功能的产品毕竟不多。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EMERSON公司的新产品EV2000系列的说明书!

楼主:
看书上的定义,通过坐标变换实现的控制系统就叫做矢量变换控制系 统,或称矢量控制系统。具体到这种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 有没有电流空间矢量的2/2,3/等坐标变换?

网友C:
to cow88: 你是我们代理商吗?对产品比较熟悉哦.:_) 我赞成你对矢量控制的看法.是否矢量控制,关键看有没有解耦. ACS400不能称为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楼主:
to vcplus 如果说ACS400不能称为矢量控制的变频器,那么VACON CX系列变 频器是否也就不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A:
回答一枝枯草的问题: 1、选择了转差补偿功能也就是矢量控制。        2、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在进行U / f =恒定控制的基础上,通过检测异步电动机的实际速度n,并得到对应的控制频率f,然后根据希望得到的转矩,分别控制定子电流矢量及两个分量间的相位,对通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f进行控制的。 3、一样

楼主:
2、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在进行U / f =恒定控制的基础上,通过检测异步电动机的实际速度n,并得到对应的控制频率f,然后根据希望得到的转矩,分别控制定子电流矢量及两个分量间的相位,对通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f进行控制的。 请问王老师,就上述几种变频器怎样检测异步电动机的实际速度n? 加编码器反馈还是有内部的速度辨识?

网友C:
1、选择了转差补偿功能也就是矢量控制。           这句话如果没有比别的解释的话,从字面意思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很多纯粹的v/f控制变频器,均具有转差补偿功能.最简单的,通过对电流大小的检测就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补偿.根本不需要"分别控制定子电流矢量及两个分量间的相位",仅仅在同步频率基础上,根据电流(负载大小)改变输出频率即可.这也叫"转差补偿".

网友A:
说的是ACS400,非其它。

网友D:
ACS400怎么会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只有ACS500才算得上是矢量控制,但它现在是VACON 下系列的了,这也正是ABB舍近求远去做直接转矩控制的原因

网友A:
没听说ABB还有ACS500这个系列的产品。

楼主:
500系列好象就是指VACON CX系列产品 To 存在 “只有ACS500才算得上是矢量控制,但它现在是VACON 下系列的了” 这是指VACON 下个系列就是ACS500还是什么其他意思? 那ACS400到底有没有解耦呢?VACON CX呢?

网友D:
给你以前的帖子: 存在: 2002-9-7 20:06:00 --------------------------------------------------------------------------------   看来您并不了解 Vacon   Vacon变频器的前身即是ABB ACS500。   您如果留心的话可发现如今的ABB少了这个产品。    Vacon公司亦是由留在芬兰的前ABB的人员组建的。    因此有了上述结果。 以下是对《请教:ABB和VACON的优缺点》的回复: blz: 2002-10-4 16:06:00 --------------------------------------------------------------------------------   据我所知,ABB和VACON几年前还是一家,后来ABB去了赫尔辛基,而VACON留在了瓦塞。两种产品在性能上是很相似的,只是VACON是专营变频器的,性能上比ABB有所突破,否则他也很难在市场上生存。    在价格方面,ACS600系列要贵一些,VACON比ACS400系列稍贵一些。    在性能方面,VACON有下列一些特性是比较突出的:    1、最大过载电流 2.5倍的额定电流;    2、制动转距 200%外加制动电阻;    3、加/减速时间可达 3000 s;    4、150 % 过载 1min/10min ;    5、环境温度 50°C (ICT);    还有就是体积相对小一些,在同功率的情况下,ABB的体积是VACON的两倍多,而丹佛斯的是四倍多。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一时记不了这么多,如果你是真需要的话,可以向我寻资料。   我的e-mail:blz20@163.com 可直接打电话到ABB询问ACS500

网友E(2004-06-22):
各位长兄:   本人在工控行业彻底是个外行, 但现从事工作急需我掌握电机及变 频器的基础知识,不知看哪些书较好? 望各行仁人指点一二!   不甚感激!

网友F(2006-05-11):
各位兄长:
    我需要690伏1200kw变频器
    能否给一些建议

网友G: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H(2008-07-15):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I:
我不明白的是当滑差补偿到同步速或是更接近同步速时,这时候转矩是怎么变化的,是不是越接近同步速转矩越小呀,当达到同步速时转矩为零,但转矩为零了速度自然又要降下来,所以最终是要输出一个转矩来维持住额定转速,是不是我就可以这么认为无论怎么补偿都达不到同步速呀。

我对滑差补偿后转矩的变化不是很理解呀,请高手们都浮出水面给讲讲吧

网友J:
    在交流异步电机拖动系统,电机的输出转矩不是固定不变的,比方说如果增大电机的容量而减小负载的话,电机的输出转矩仍然会降低。电机的输出转矩总是跟随负载的转矩变化的。电机的转速也总是跟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交流异步电力拖动领域如果要求控制的是负载的转速时,当负载的转矩变化将会引起负载转速的变化,为了维持负载转速的稳定,转差补偿是一种很好的技术,它的实质是变频器在给电机的定子同步频率的基础上加上一个补偿量,自动转差补偿既变频器通过对电机转矩电流的检测来判断负载的转矩,来自动的修正补偿频率的大小。
    整个的调整过程是这样的:负载转矩增大》负载转速下降》电机电流增大》变频器增大补偿量》负载转速上升》系统达到新的电机电磁转矩和负载转矩的平衡。

网友K(2009-06-09):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受益匪浅!我们单位用了很多AB变频器就是罗克韦尔的,400系列和700系列的,请问他们都是什么控制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