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2-12-19):
各位前辈: 请问如何将i.Lon1000作为一个LONWORKS接口卡使用(PC 和 I.LON1000使用局域网线连接,I.LON1000的LONWORKS信道连接LONWORKS设备)。能否在LONMAKER中将其作为一个LONWORKS NSI?如可以的话,请告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若PC不用PCLTA-20/10/PCC-10等做LonWorks NSI网络接口,需配置 LonWorks/IP channel 作为VNI方式。LonMaker 通过VNI方式访问LonWorks。 欢迎到 北京LonWorks技术开放实验室 做实验 010-82511734

网友A:
目前可以从Echelon产品中得到的LNS接口如下: -PCLTA-20/10/PCC-10 NSI接口 -i.LON 10&100 x.Driver RNI接口 -i.LON 1000 VNI接口

楼主:
衣老师: 多谢!本人按照您的提示作了进一步配置,但仍不成功,以下 是本人的配置,请指出错误所在,多谢了! (1)在i.Lon Configuration Server配置程序中, 设置参数如下: Server Address: 202.205.88.133:1629 (PC IP Address) Device Address: 202.205.88.137:1628 (I.Lon1000 IP Address) (2)在控制面板中,选择Lonworks Interfaces: 添加名为X.Default.new 的网卡 其Properties为:General: Hostname:My(主机名) Address/Port: i.Lon is listening on 1629 port (3)在lonworks plug&play 中 NI Application 中选择PCL10VNI This device have been registered. 在LonMaker中打开网络时选择X.Default.new: 报错信息如下: Failed to open network interface device 您能告诉我是哪里配置错了吗?多谢!

网友A:
-:) 乱了! 用i.LON 1000, 配置控制面板中 LonWorks/IP Channel 用i.LON 10/100, 配置控制面板中 LonWorks Interface x.Driver 用NSI(pclta-20d等)配置控制面板中 LonWorks Plug&Play 另外 i.Lon Configuration Server是主要用于建立IP信道的。 在利用LonMaker建立LNS网络时,需要运行,否则无法实现基于Lay 3 Routing/IP的节点安装,绑定等。 010-82511734 lonworks@gongkong.com

楼主:
衣老师: 您好!我在LonWorks/IP Channel 中配置 ADD: NAME : ilon ip address: 202.205.88.133(同PC主机) ip port: 1628 这样进入LONMAKER后,选择ilon接口卡, 可以进入,但是通道为IP-10L,本人想在 该信道上接LONWORKS设备(将信道改为 TP/FT-1O),但无论如何,启动一个 LONWORKS设备都不成功(无法收到SERVICE PIN)。 您能告诉我原因吗? 再一次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
衣老师:    您好!我在LonWorks/IP Channel 中配置    ADD: NAME : ilon    ip address: 202.205.88.133(同PC主机)    ip port: 1628    这样进入LONMAKER后,选择ilon接口卡,    可以进入,但是通道为IP-10L, 以上过程没有错。是IP-10L通道,不能改。 i.LON 1000 路由器的另一端为LonWorks通道(TP/FT-10) 要想使LonMaker通过计算机以太网卡,然后通过i.LON 1000,安装LonWorks设备,收到SERVICE PIN,需要在CS软件中建立 一个IP Channel,将计算机以太网卡加入,i.LON 1000加入,同时启动 变为绿色状态,表明计算机上的以太网卡和i.LON 1000可以通讯, 只有建立好以上配置,并且在网络配置期间,保持CS软件一直运行,才能完成LonWorks设备安装。

网友A:
以后有关Echelon产品使用问题,建议你先找Echelon公司或你购买的代理商寻求技术支持。作为其产品用户,应该得到良好的服务,-:) FYI, 哈尔滨赛恩蒂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孙赫雄 +86-451-4573198 北京威通电脑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刘勇 +86-010-82511003 上海高校仪器设备公司 技术支持:杨新凯 +86-21-54234071 威世达通信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黄留京 +86-20-85566250 西安智邦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宋瑾 +86-29-8498650 Echelon公司北京办事处 产品技术支持:刘永生 010-85288743/44 威健实业国际(成都)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刘从福 +86-28-85257498 重庆川仪楼宇自动化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汤朝明 +86-23-68216592 以上联系信息来源于www.echelon.com.cn

楼主:
衣老师: 多谢您的帮助!

网友B(2005-11-11):
黄留京。你好/有时间回个电话13475873131/0532-87202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