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TDDE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2-12-19):
WINOWS98计算机与WINDOWS98计算机之间可以通过NETDDE进行通讯。 NT计算机与NT计算机之间也可以通过NETDDE进行通讯。 但奇怪的是WINDOWS98计算机无法使用NETDDE去访问NT计算机上的数据。 (NT计算机可以通过NETDDE取到98计算机上数据) 我是仔细看过用户手册,并按照其上的要求操作的 当WINDOWS98使用NETDDE去访问NT上的数据时,会弹出WINDOWS NT的用户名以及密码框。 即使我输入的用户名,密码正确,但仍旧无法通过验证,以至于无法取到数据 我尝试过Administrator的密码,和已经 在NT上登陆的用户名/密码,甚至把WINDOWS98的计算机也加入到NT的域中,但仍旧无法在98上取到 NT的数据。 请问各位高手,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01-09-01):
在NT中你可以使用DDESHARE来做DDE共享。你遇到的问题是对NT的管理权限的问题,我原来在WIN2000中也遇到过,后来将WIN2000改为不需要登陆就可以了。你应该在NT的登陆权限方面再找一找原因。

网友A:
win98访问 NT ,NT 中要先作DDEShare, 在NT中把几个服务设成自动,但同时只能建立一个连接,与用户权限无关。

网友B:
请和Wonderware(万伟公司)北京代表处 联系:      Wonderware(万伟公司)北京代表处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汉威大厦12B9室      电话:86-10-65612158 65612160 65613851   传真:86-10-65612159

网友C(2002-02-27):
to 郭铁: 你好,我今天试了98->2000的NetDDE,怎么试也没有成功 出现的问题跟你一样,我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能否请教,98->98是怎样实现的, asgq@sina.com.cn qq:45970397

网友C:
98->98 其中 ShareName 如何设置,也有类似2000下的 DDEShare ? 还是自己写代码

楼主:
ddeshare设置了也不行。谁能帮忙啊?

网友D:
是不是要用guest帐户的?

网友E:
先拜托了。请教98对98的NETDDE 如何实现?

楼主:
按帮助上讲密码要大写,可我用大写也不行,后来密码为空就可以 了。祥情请看http://www.delphibbs.com/delphibbs/dispq.asp?lid=953146

楼主:
请问快刀 你是用有口令的方式实现的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快刀你的口令是不是为空,才连上的 另外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的NT(不是2000),没有共享,server服务打不开,系统提示说无足够空间来运行,怎么回事

楼主:
这你要问asgq 才行,我没试过nt,nt也应该有ddeshare啊,培植一下。

楼主:
快刀你的口令是不是为空,才连上的

楼主:
2000中密码是空的才能登陆。

楼主:
我是快刀,刚才我登陆不了,又注册了一个。

网友C:
我以前做过nt,现在都是2000了 记得nt也有DdeShare,配置跟2000差不多 有问题可以直接跟我QQ交流 45970397 我今天上午参加一个招聘会 下午回来

楼主:
我的QQ:15448929 正在跟强强学习,希望能认识搞工控的朋友,向你们学习。

网友F:
只要按照使用手册上操作,98<->98,nt<->nt的通讯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谁曾成功的进行98<->nt之间的netdde通讯? 可否抱个名上来。 guoyi@foxboro.com.cn

网友C:
98->98 2000->2000 2000->98 98->2000 测试通过 现在机器里面没有nt 记得以前做过NT(server) 98(Client) 测试通过 没办法,不能帮你测试 我提个问题 大家有谁不用控件,用Api写Dde 程序,还有Opc的实现 愿意交流的 请看上面的QQ

网友F:
我使用WINDOWS API + MFC实现DDE类。

网友C:
OK 我对Delphi比较熟悉 以前总用控件写,如今想尝试一下用Api来写 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F:
我是使用VC,DELPHI并不熟悉。 关于API可以参考MSDN

网友C:
郭铁 有QQ吗

楼主:
项目中两台win98pc机,均在netdde中用netbios或tcp/ip两种方式连接成功后,约在6~24小时后连接则断开。在win98网络邻居中,查看对方,时好时无,但是Ping对方均成功。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操作系统本事的问题。欢迎大家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高手请发言!

网友C:
请jzrjzr详细说明情况 我帮你测试一下

楼主:
我也遇到2000与98连不通的情况,官方为什么不发报一个技术文章呢?请各位大侠指教.请成功者把方法详细点EMAIL给我. 非常感谢! EMAIL:levens@21cn.com 泉

网友F:
能否请sllau把98(-)2000的方法贴出来?

楼主:
如何用intouch 去采集fix的数据(在两台不同的机器上),我用netdde,结果没试通,就连采 excel的数据也不行,两台机器需要有什么配置?我用的是nt的操作系统

网友G:
When establishing a NetDDE connection to a Windows NT 4.0 node, a user must specify their user name, domain name (or workgroup), and password in the Enter Network Access Password dialog box (referred to in this Tech Note as the "password dialog box"). This is because the C2 security level of the Windows NT 4.0 operating system requires proper authentication when connecting to a Windows NT 4.0 node. This authentication is even required when connecting from one Windows NT 4.0 node to another Windows NT 4.0 node. Some users, however, prefer not to have the password dialog box appear. This Tech Note describes:      1.How to keep the password dialog box from appearing more than once when connecting a Windows 95 node to a Windows NT 4.0 node.   2.How to keep the password dialog box from appearing at all when connecting a Windows NT 4.0 node to a Windows NT 4.0 node      The password dialog box is shown below:
Connecting a Windows 95 Node to a Windows NT 4.0 Node:   A user will always need to enter, at least once, their user name, domain name, and password in the password dialog box when attempting to connect a Windows 95 node to a Windows NT 4.0 node. This is true even if both nodes are a member of the same domain.      To keep the password dialog box from appearing more than once, create a user on the Windows NT 4.0 node in the User Manager. The user does not need to have special privileges, but it must have a real password. A blank password could create security problems. Once the user enters this user information in the password dialog box the first time, the box should not appear again unless the machine is shut down and then restarted.         Connecting a Windows NT 4.0 Node to Another Windows NT 4.0 Node:   The password dialog box will not appear when a user connects a Windows NT 4.0 node to another Windows NT 4.0 node if there is a defined domain and both machines are logged onto this domain. In this case, the user must also be logged on with the priviledges that are necessary to access the server node. Otherwise, if one node is on the domain and the other node is not, then the password dialog box will appear when a connection is attempted.      To keep the password dialog box from appearing when the two nodes are on different domains, follow these steps: 1. On the server node, open the User Manager, located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Tools menu, as seen below:
2. Next, create a user and assign the user a real password, not a blank password. Click the Password Never Expires check box and then close the User Manager. 3. Repeat the previous step on the client node, using the same user name and password. 4. Log off of the client node and then log on again, but this time enter the user name and password that you just created. You will be able to establish a conversation to the server node without being prompted for a password, even though the two nodes are not on the same domain.

楼主(2002-04-01):
我在Win95与win98的Netdde连接中也出现单方向连接成功的情况,请高手讨论发言。

楼主:
我同时精通Delphi和VC以及API编程 开发过DDEServer和OPC Server 如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欢迎编程高手和我交流编程心得

网友C:
QDGSKZ: 为什么VB开发的Ocx,vb,vc能用,Delphi用就有问题

网友H(2002-11-20):
Win98<->Win98之间NetDDE连接用网卡能成功,请教如果用串行通讯 的方式进行连接能否成功?

网友I:
好贴,我也对各种方法进行了各种测试,费了很长的时间

网友J(2004-12-11):
哪位高手能否把2000至2000的DDE通信过程讲一下,或者有资料发下,最好是中文的。不胜感激。 xyv998@21cn.com